华硕K43SV内外接不显 大小写键盘灯可以切换

楼主(2018-02-08):
一同行拿了个华硕  板号K43sv 笔记本给我修  说是有开机声音但不显示
拿到手开始检查 拆机裸板电流能上到 1.4A内外接都不显
废话不多说前面走的弯路就不说了  测得显卡到CPU的耦合电容没阻值 查线路 这就有看来断线了  刮漆 上锡 飞线一气呵成 上屏按开关 完美亮极
此机维修用时3天   走了不少弯路  苦啊   各位有分的加分啊   没分的捧人场   发帖不容易啊

 会员1275261300鑫豆2025-4-17 00:29
 会员10343122元2023-2-9 06:15

网友:
好经验,我今天的联想710s无图纸,无点位,34排针的屏接口,也是刷了bios,可切换大小写了,就是不显示,明天去试试

网友A:
楼主很细心,一般这种小概率事件需要细心检查,不然很难发现,猛做显卡桥都会越修问题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细心,一般这种小概率事件需要细心检查,不然很难发现,猛做显卡桥都会越修问题越多

开始显卡做了  桥也做了   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维修思路 最重要,不然要走很多的弯路了

网友B:
这种电流很多人也会猛干显卡,走弯路,所以维修细心 思路很重要

网友C:
屏供电没有吧  这种情况第一就应该测试屏条件

网友C:
这个机器刷有的BIOS也会导致屏内接不显示

网友:
3天能修得出来也算是功德圆满了,过程更详细些就更好了

网友D:
说明咱这行 不行了  要在以前 早就不给修了   没时间

网友E:
楼主是点位图修的还是说找的线路图?

网友F:
估计楼主一开始是先干的显卡的和加焊CPU底座  有可能干了PCH

网友:
看楼主写文章很轻松,谁知道背后用了这么久来修呢,来晚了,不能加分,只能顶一下

网友:
细心出好货,楼主,牛人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流很多人也会猛干显卡,走弯路,所以维修细心 思路很重要                                          ...

是啊  不止显卡  连pch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供电没有吧  这种情况第一就应该测试屏条件

是的   没有屏供电的  开启信号是显卡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刷有的BIOS也会导致屏内接不显示

BIOS   是最先刷的   刷了几个 现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明咱这行 不行了  要在以前 早就不给修了   没时间

是啊  没办法 生意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点位图修的还是说找的线路图?

点位啊   这板没电路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楼主一开始是先干的显卡的和加焊CPU底座  有可能干了PCH

显卡  pch都干了   我一般不会干CPU底座概率太小了

网友:
这款机器好像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