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掉电

楼主(2018-02-08):
SONY     SVE14AA12T      进系统掉电风扇狂转、CPU换了。显卡也做了。BIOS也刷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哪位大神遇到过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芯片组的   PCH吗  还是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芯片组的   PCH吗  还是老的

PCH

网友:
查查温控呗

网友:
温度高吗,鲁大师?或者考虑下纯净的bios

网友:
风扇狂转是不是bios没刷对,或者温度问题吧

网友:
温控部分仔细查查……,,,,,,

网友:
估计还是供电的问题,或者温控出问题

网友:
风扇狂转查温控啊。。。。。。。。

网友:
BIOS合成一个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是不是温控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温控电路的问题呢                     ?????????????

网友:
这个是个经典问题,重点在驱动上面!!!

网友:
索尼有因为风扇问题掉电的

网友:
测温度,刷bios,查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