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止别人在路由器上加装路由器?

楼主(2018-02-08):
情况介绍 城中村的房子,1条10M的网线7,8个人用,住户为了手机上网或者偷接第二台电脑自己又加装路由器,导致的结果一个是网速变慢,一个是有时候几个路由器打架,输入主路由分配的IP不能上网。 希望实现的结果 一种 杜绝别人加路由器 理想状态,几个路由器和平共处,正常用的不受限制,但是私接路由的网速比较慢。 每月我给联通交200,每户住户我收30,应该不算黑吧·· 不想探讨城中村的种种,所以可耻的匿了,期待大家的帮忙…

网友:
每个端口一个 VLAN,无线开 AP 隔离(这两点防止有人乱广播 DHCP),配置 QoS 规则(限速)即可,不需要考虑路由器问题。

网友:
你自己有多少电脑或者是手机,就把DHCP地址池做到多大,然后MAC和IP绑定自己的全部设备,这样别人拿你的设备去就无法获取地址了。

网友:
统计一下用户电脑的MAC地址,然后在您的路由器上设置只有这些地址才可以上网,并且赋予固定IP,取消DHCP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1. 限制MAC地址就能挡掉90%的用户

但克隆MAC地址已经成为路由器的标配了

2. 如果你喜欢折腾的话:

  • 可以架个VPN服务器,拨上VPN才给上网。
  • 代理服务器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于用户来说就比较麻烦了。
当然,能刷系统的路由器也是可以实现上述功能的。假如对方也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这些技术本质上就是一个时间成本和材料成本的事。

3. 如果你不喜欢折腾的话:

  • 设置QOS+给每个端口或IP限速,反正你连多少设备你也只有这么高的带宽,他多连设备也只是在拖他自己的网速。

网友:
这个问题 确实很难办 国内ISP运营商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关闭 DHCP (但是还是可以加装路由 路由WAN口配置选择静态即可)
MAC地址捆绑(也行不通 路由器选择 复制当前PC MAC地址复制即可)
VPN (路由选择L2TP和PPTP拨号即可)
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 客户端了 ...
或者带WEB验证的路由...
其实我还是推荐使用 QOS 限制
QOS限制 我推荐 不使用限速类 而使用规则类

网友:
MAC地址绑定也无法有效避免下级用户共享。很多路由器有MAC地址克隆的功能,直接克隆原客户端MAC即可骗过上级路由器。
如果预算够的话,可以试试带“上网行为管理”功能的路由器。看了下京东,貌似最便宜的299。
技术上,有几种方法发现共享。
1. 根据热门应用特征,如QQ,迅雷。如同一用户帐户下有2个或以上IP接入,则判断为共享。
2. 根据Flash Cookie
3. 根据IP ID,单用户IP ID应该连续,如果发现某IP下IP ID出现分段的现象,就可能是正在共享。

网友:
根本不用那么麻烦,买一个可以web验证的路由,或者pppoe的路由,有你分配账号和密码,你关他们干啥

网友:
首先,把你路由器的管理地址避开192.168.1或者192.168.0这个出厂配置比较集中的网段,这样就不会和新来的路由器冲突
路由器里系统功能选项里有没有带宽设置一类的选项,基于端口限速就可以实现用户多上网慢
一个月30块钱不黑,也不值得话费太多的成本。

网友:
部分 Tomato / Wayos 系统路由器有支持通过 TTL 检查之类的手段避免多层 NAT 的功能,应该有帮助。

网友:
QOS限速才是王道,相当于设定水管粗细。反正水管就那么点,装几个水龙头你随意。

网友:
如果别人装360随身wife也能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