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不过内存

楼主(2018-02-08):
同行拿来的H61M-E  rev2.01  插不插内存都报警一长两短
用内存阻值卡测 供电  时钟  VTT  vddspd   系统总线  都正常
三板斧开整 先刷了个BIOS  刷了一样
焊桥   还是一样   开来这板子三板斧是修不好了
下点位测系统总线到南桥的电路 系统总线经过sq19 sq21转换成S_SMBCLK_VSB和 S_SMBDATA_VSB去往南桥 测得这两电压都正常
会不会是南桥没收到这两个信号呢  看了下点位南桥周围有这两个信号的测试点 cs6和cs7  测得cs7正常3.3V
测得cs6只有1v 不正常 看来问题找到了  应该是中间断线了
看了下点位sata1接口旁边也有测试点 经检测两个都有3.3  就直接从sata1接口旁边飞线到南桥旁的cs6测试点
开机没在听到一长两短  而是完美亮机
后来在论坛上有看到一个说sc7断线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4277-1-1.html
看来这两处都爱断线啊
发帖不易啊   各位看官加点分啊    加分不扣你们的分

网友:
以后遇见这种问题 就可以查查这里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各位打赏

网友A:
老弟生意没看咋样,咋看着没啥人

网友:
这板子修的不错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可以先看看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弟生意没看咋样,咋看着没啥人

是啊 现在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 没修好

网友:
不是谁都能修得好的啊

网友(2018-03-23):
我以后遇见这种问题?也可以查查这里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版号:华硕B85M-G   1.01
故障:不触发。断线。

整图:

接电  不触发  测 开关针3.3V 正常
IO  PSIN   PSOUT  都有高低高跳变 正常
SLP_S3  也为高电平 正常

IO  63脚  PSON  0V  已经拉低  正常   但是 仍然不开机。

IO 63脚  到ATX电源接口的这个电阻 在点位图上是相通的。
IO端为0V    ATX电阻端5V
判断 IO 63脚 PSON 到  ATX电源接口  之间存在断线。
大家都说 华硕  一排阻 二断线......
线走的 比较明显 就跑了下线

断线处 为 图中 黄圈圈的 转角处 。刮线测试  刮左边 通电阻 不通IO  。刮右边 通IO 不通电阻。
线断在 显卡槽 尾端  很贴近显卡槽   本人焊工不怎么滴   只能另寻 焊点

飞好线   后
能正常 触发了   但是还不能亮机
官方下个BIOS  分离好 刷进去 就OK了

此板 修复!
B85 的案例 相对比较少  就发个   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楼主就这么修复了,后面的文采也不错学习中

网友:
有点位好修的多。。。。

网友:
华硕通病,排阻和断线!但是断线不是应该为0V么?

网友:
                      两个脚直连看能不能用

网友(2018-06-22):
厉害了楼主,我看了你的贴子完美复制的修好了,很感谢,给你加分

网友:
看来要失信于楼主了,居然不能给你加分了,因为发表时间已超过360小时

网友:
这种情况没修过,估计自己遇到了修不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