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TF卡里的内容被隐藏了求解密!!!!

楼主(2018-02-08):
TF卡里的内容被隐藏了求解密!!!!一个TF卡里的 MP4之类的佛教视频,插在唱戏机上能看,插在电脑上,如下图,请教大神们,pojie方法,用什么办法能在电脑上复制转存!

网友:
这个文件明明有好几G,打开就是显示空的,怎么让他全显示出来进行复制!

网友A:
用diskgenius 应该可以看见000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iskgenius 应该可以看见000000000

正解,很多这种玩意我都是直接用dg看到东西复制出来就行,说白了就是一个畸形的目录,在win下看不到...

网友:
用DG应该试试应该可以,之前好像用过,专业版好用

网友:
直接用乐易佳的就欧克了

网友:
进PE应该就能看到啊,然后转移出来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就是进PE弄出来的

网友:
用diskgen看一下,还有R-S可以试试

网友(2018-03-10):
在PE下应该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