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精英h6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2-08):
一块精英h61开机无显示 测没有3.3复位 测没有pcie时钟  时钟都没有就只能从头开始测了  先测内存 pll   sa电   到这里就检查出sa没有电这是pwm芯片   简单测了一下供电 开启都有 但是手上没有替换的  就只能用桥供电来代替了 飞线后取下原来的pwm芯片和上下管

网友A:
你这是总线供电1.05v没有吧  cpu_vtt . 这没有 u 电压也没有  .一般vccsa 电压 是0.95v,vccsa电压是不能拉桥电压的 电压都不一样

网友:
SA供电没有,没有芯片换,确实可以拉个桥供电过去,我也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总线供电1.05v没有吧  cpu_vtt . 这没有 u 电压也没有  .一般vccsa 电压 是0.95v,vccsa电压是不能拉 ...

你试了就知道了 能不能拉自己试了才知道

网友B:
绵阳老乡顶一个,我绵阳三台的,你在哪里修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绵阳老乡顶一个,我绵阳三台的,你在哪里修板子

我在绵阳佰腾数码广场  你在哪里呢  你qq多少  加个好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绵阳老乡顶一个,我绵阳三台的,你在哪里修板子

QQ1739698920.你在科委立交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绵阳佰腾数码广场  你在哪里呢  你qq多少  加个好友

你qq多少?或者微信也可以!

网友:
学习了不错高手啊!我要好好学了小白一个

网友:
这种应该会引起挑CPU挑电源或不稳定各种现象吧,估计是用不久

网友:
这种小功率的可以拉线,没有事,

网友:
呵呵 技术很好  呵呵    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这样做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至少修理费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QQ1739698920.你在科委立交那边?

就是科委立交这边  来不来玩

网友:
艺高人胆大,不怕不怕。功率有保证.

网友:
动手能力极强,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你这个可以像桥供电那样搞,再桥供电场管上再叠一个场管,D极接内存供电,G极就接控制极,S极飞线到VTT。预防功率不够

网友:
向高手学习,图文并茂,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楼主真是高手,主板维修最难搞的就是能找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总线供电1.05v没有吧  cpu_vtt . 这没有 u 电压也没有  .一般vccsa 电压 是0.95v,vccsa电压是不能拉 ...

一块映泰A58上管1.07伏,下管只有0.78伏,也就是核心供电太低了,但没看出哪里拉低了,小白不懂,照你们的理解,上管是不是总线供电啊?

网友:
这样干也行,咱没试过,不敢试。

网友:
高手啊,这样也可以,老手就是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