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今天碰到个奇葩的问题6sp触摸

楼主(2018-02-08):
有个6sp不设置密码 开机必定会卡住触摸没反应然后锁屏锁一下再开又正常了
但是设置密码之后开关机又都正常的...
开机关机几次都不会卡住

手头上刚好6SP屏用完了 没法试...

这是啥原理啊

网友A:
拆开看看是不是组装屏,组装屏好像就要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是不是组装屏,组装屏好像就要这种情况

看了下屏是后压的 不是组装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估计需要压排了

网友B:
你这个机子有可能是无指纹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机子有可能是无指纹的机子

指纹都好的
只有不设置密码才会出这问题...
设置了密码就都正常的

网友:
手里没屏可以试
都用完了
只能等屏拿来再试是不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一般都是屏的问题,换块屏试一试~~~~~~~~~~·

网友C:
你屏换过了没用,建议复刷系系看下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屏换过了没用,建议复刷系系看下行不!

刷机也刷过了

不管了 机子二手卖出去了
反正跟买的人说明了

网友:
这问题还是挺奇怪的,反正我是没有遇到过,难道软件强制性要求设置密码?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换个原装屏试试!!!

网友:
这应该是升级系统后,不兼容组装屏

网友:
是原压屏   而且已经换屏试过了

网友:
今天屏到了我换上试了 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以前我的手机也这样  可能是温度的原因 具体我也不太懂

网友(2018-03-10):
硬盘是不是有动过了,遇过几台,只要动过硬盘,就会发生这种状况,硬盘底层问题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有个版本的系统会导致 。

网友:
刷机看下机器是否有报错 看报错多少

网友:
表面现象很复杂,实际修完之后,原来很简单啊,实际又要求手工是高的。搞不好爆其他的ic就麻烦了

网友(2018-04-17):
因该还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