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5010 板号09909-1 DG15 MB 48.4HH01.011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8-02-08):
客户送一DELL N5010 本本,开机黑屏,外接不显示。拆机打值正常,测所有电感电压输出正常。   没有头绪了!

插电按开机按钮时屏虽然不亮,但好像是暗屏,怀疑屏供电有问题!  拔掉屏线,外接 正常!  再接回屏线反复测试,有时屏能显示!  到底屏还是集显问题!
      +LCDVDD 无电压。
继续查这个信号
+3.3V_RUN  3.3v 正常   Q5401  G极0V   显然,G极应该为高电平,才能产生+LCDVDD 。 测Q5402的G极为5V  ,要产生+LCDVDD 3.3V  那么G级电压应该为0V  才对。查Q5402又受控于Q5403 ,测它的2脚0V 。显然2脚应该为高电平才能使Q5402 为低,才能使Q5401导通,产生3.3V 供电。
断电 ,打二极管D5401 值正常。  查D5401的二个信号 LCDVDD_EN 和LCD_TST_EN
测排阻0 欧通的,正常。查 进桥了, 进EC 了。
晕了。

只能捡简单的做,拆Q5403 ,上电,测D5401 的3脚0.6V ,  OK   直接干掉Q5403,  换上好的三级管亮机!

过年了,时间紧,感谢徐总指点,要不又要费时换屏测试。当然,最好准备点料板,Q5403 不好找啊!

网友:
很简单的故障,难为你了

网友:
拆Q5403 ,上电,测D5401 的3脚0.6V ,  OK   直接干掉Q5403,  换上好的三级管亮机!
疑惑 拆掉q5403上电,D5401的3脚不是3v才正常吗?怎么是0.6v 呢?

网友:
屏幕供电坏了。

网友:
直连3.3V不可以吗,就是亮度不能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