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黑潮BA-210主板 自动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8-02-08):
一块斯巴达克-黑潮BA-210主板 故障现像是接上电源自动上电但不跑码。

其实故障很简单,就是蚂蚁的IO F71863坏,换了就OK了.
最后这张是换好IO后拍的

下面说一下思路
因为一接上电源就上电了,说明ATX的绿线被拉低了. 不跑码说明不是正常时序的上电触发,可以不考虑是开关针电路部份不正常引起的开机(多故障的情况除外),为了放心还是打了下开关针的电压 5V高电平 正常。本来准备点一下开关针后再测 F71863的82脚是否收到S3;不想直接跑码亮机了。再次点开机针也能自动关机,但主板还是不会断电. 以为捡到了(心想可能是主板上与绿线相联的滤波电容短路或是控制三极管击穿短路什么的)。边跑线边排查,跑了半天线跑烦了先喝口茶休息一下,无意中想到自动上电时量过绿线电压是0.4V左右,但点开关针跑码后绿线接近0V,于是不跑线了,直接判定IO坏,换IO后OK.(有时思路与灵感就在一念之间

顺手备份了个BIOS 给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
这种故障我一般都是直接换io,因为别的小件的故障率很低,而且这个io也经常坏。

网友:
主板修的少,没遇到这种情况,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我 很喜欢自动上电故障  好修基本是秒杀

网友:
这个主板自动上电一般是IO的问题,这个IO也容易坏

网友:
这种是修那么快,技术行啊,这速度啊

网友:
对了,你这是修了多久的技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