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 开机风扇狂转 屏幕没反应 cpu烫手

楼主(2018-02-08):
联想y510 开机风扇狂转  屏幕没反应  cpu烫手  之前按开机键没反应,检查c820短路 换掉了   现在开机风扇狂转  屏幕没反应  cpu烫手    请那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怎么跟你帮忙   东西都不写号  图纸也没有  电压都不知道   定义也没有 只能换主板

网友:
电流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