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5WAH笔记本红屏怎么办?

楼主(2018-02-08):
客户送修一个宏基笔记本,能够正常显示进系统。就是字体都是红色的,换过数据线。  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不知道怎么办了。怎么确认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求助

网友:
打下LVDS 低分应该是单6  8根数据线  主板打RED信号线阻值

网友:
今天刚接一台也是,换屏就ok,屏的灯管老化了,店里有备货的话,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