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暴力拆解 dell D630笔记本电池

楼主(2018-02-08):
       本人几年前购买的dell戴尔D630笔记本。 电池为笔记本原配电池,当时的待机时间应该是4小时左右,用到现在也快5年了。年初,电池待机时间大概2~3小时之间,另电池带电源充电时,常常看到笔记本充电电池灯间隔闪两下(橙色,正常为绿色)。当时我也查了资料都说,电池开始老化了,所以充电灯这样亮了。6月左右的时候笔记本电池由原先的3小时左右待机一下子就剩下30分钟待机时间。当时我也没太在意,因我都带电源用得时间多些。考虑到这几年几乎都是带电使用笔记本,同时电池都是连在机器上面的,当时我问过朋友说带电用电脑时用不用把电池拔下来。朋友说不用,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些疑问。这次电池是彻底的带不了笔记本了。就在前几天一个晚上一直开着机,从外面回来,第二天白天事太多了,没带电源待机状态,或许是过放电原故,电源插上连充电灯都没亮了。电源一拔掉,笔记本直接没电了,呵呵……
       经查资料,这样的情况先考虑激活,不行的话再考虑换电芯。提起换电芯,这应该简单,所以有了diy心理了。于是决定拆解,由于第一次拆解本本电池,再因这电池塑料实在是太薄了,有好几个口都变型了。说明下拆这电池还是先从电池和笔记本接口拆比较方便。如果你的电池还可用就别学我了。别的不说了还是先上图吧。

网友:
没弄明白  楼主想表达 什么意思?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是拆坏了的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是拆坏了的节奏啊。

的确是拆坏了,装起来也不像原先好看了。电路没拆坏,只是壳子拆得不像样了,如果换上电池应该还可以用,但拆之前不冲电,不确定换了电池组后能否正常冲电,一直没试,所以拆了后就没管了……

网友B:
电池拆了壳子就坏了,改充电宝吧,据听说电池有睡眠唤醒

网友:
拆 这玩意 油啥用!!!!!!!!!!!

网友:
就这样换电芯,不一定可以用的,有的还要修改充电板,安全也是一个问题哦!

网友(点评):
我以前也了解过要改电路,但从安全考虑就放弃了。另外没把握的情况下,我也不会去做了

网友:
学习了,上次用一个笔记本电池做了个充电宝

网友(点评):
那如何检测电池是否还可以用来做冲电宝?量电压?本身拆开后我量过,好像没多少电量了,因冲不上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拆了壳子就坏了,改充电宝吧,据听说电池有睡眠唤醒

我以前也查过资料有这么说法,但没七八分把握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具体的没操作过。我觉得是商家从利益或安全考虑,电池老化的同时电路也跟着自锁了(就你说的睡眠),让我们换了也不能用,非得让你换新的……

网友C:
厉害厉害我以前也查过资料有这么说法,但没七八分把握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具体的没操作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我以前也查过资料有这么说法,但没七八分把握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具体的没操作过

同学你来刷分的还是怎么?原本以为有好的内容可参考了,没想到是复制我的内容发的

网友:
跟想象的电池内景千差万别。

网友:
这个拆了,是不是也就意味这报废了

网友:
没有坏吧。。这样拆没有坏吧。。这样拆

网友:
笔记本电池还有这种操作吗,厉害了

网友:
学习了打算用一个笔记本电池做个充电宝

网友(2018-03-10):
做充电宝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
电池我也拆开过,换新的电芯,还是不好使啊 ,高手们指导一下呗

网友:
这个机器 很老了。十几年了电池估计也不能 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