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故障有二

楼主(2018-02-08):
接到一个 g480 上单 瞬间电流 一看有短路 应该不难修
以为是大短呢
拆机一看 有修过的痕迹 显卡比较明显
测了一下各个电感对滴
发现显卡对地不正常 1.5对滴也
先修 1.5vp
不正常就 干先把 芯片 吹掉 一量 短路
把隔离点去了 也还是短路
但好在后记没短
又把电容之类的 去掉了 还是短  最好发现是下管击穿 之后不短复原
上了下电
还是瞬间掉电 但测量一下1.5vp正常了
之前报的价格换显卡有点不合适 只能 改集显试试了
但是小白有点蒙 搜了一下 没有什么改的 最后就把显卡给焊下来了
显卡供电正常了 电流也上去了
之后接电亮机 为了省电 把电感 去掉 测试正常 交货

网友:
独显该集显,直接翘电感不行吗?,还要去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