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维修

楼主(2018-02-09):
版号13268-1

单CPU,此机是拿店的让别的师傅换键盘,然后不亮机的

因为不出VCC3SW,他换了两个TB62D516
到手后测了下条件VREGIN20正常3SW_CTRL_EN   3SW_OFF#都是正常的

以为芯片坏了,订了两个剪板的THINK芯片

装上还是不出VCC3SW

示波器测了下,出来瞬间消失了,有供电有开启,后级没微短,温控也没问题

把供电VREGIN20飞线,绿油固定还不行

最后把供电电阻短接了才好

这二个保险电阻thinkpad通病,不出VCC3SW直接短接

 会员12043412元2023-5-31 21:42
 会员12043412元2023-5-31 21:42
 会员14636752元2022-11-1 18:43

网友:
换个键盘会有这么大的问题,不应该啊,楼主厉害了,晓得学习了。

网友A:
按道理换键盘不该出这个问题,难道键盘型号不对,我就遇到一个换键盘型号不对结果笔记本不开机。

网友:
      换键盘得注意点    一不小心碰到小零件就不开机啦

网友B:
这是电阻不良?电流不够?

网友:
可能碰掉小零件     也有可能机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阻不良?电流不够?

可以这么理解,也有可能原来芯片短路,电阻发热损坏吧,来的时候己经修过,不知道原芯片是不是短路的

网友:
是不是型号不对啊 正常应该不会这样啊

网友:
恭喜完修。 所以如果一开始就直接短接这二个保险电阻 ,就修復了。 可否请楼主稍为解释下照片中的 IBM时序 ,谢谢。

网友:
看了,但是觉得拆键盘要小心、、、、、、、、、、、、、、、、、、、、、、

网友C:
这个带程序的吧,比较难找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带程序的吧,比较难找的吧。。。。。

买的剪板的,30块一个好贵的。。。。。。

网友:
学好了 谢谢  分手。。。。。。。。。。。

网友:
IBM时序我保存了,谢谢楼主,我对IBM时序不了解。今天碰到一台T430版号NZM4I-7的,不过保护隔离,现在订了TB62D515,等到了再试试

网友:
如果可以楼主可以加个微信,有空多交流下,先论坛加好友私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换键盘不该出这个问题,难道键盘型号不对,我就遇到一个换键盘型号不对结果笔记本不开机。

不是我换的键盘不知道怎么搞的,估计没取电池,这个电压待机时就有的

网友:
这个本 好难搞的  遇到过两台没搞定

网友E:
这个主板有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我换的键盘不知道怎么搞的,估计没取电池,这个电压待机时就有的

轻薄本,电池应该是内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板有图纸啊?????????

参考别的图纸,BGA的TB62D516都找不到资料,都是拆下来跑的线路

网友:
TINKPAD X1 近期召回,好像就是键盘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