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击穿

楼主(2018-02-09):
接到一台飞利浦显示器黑屏不显,不加电。拆掉主板。测量220V   300V均无明显短路,整流桥完好。上电测试发现拆掉主板逻辑板无主供电输入。去测量主供电来源电路。发现其整流二极管已经击穿。二极管型号为SR5100同型号换掉一个。加电待机灯已被点亮。至此故障排除

网友A:
这个是老通病了,我用三条腿的整流管代换,还没有发现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老通病了,我用三条腿的整流管代换,还没有发现有返修。

第一次修到新手激动了一把。液晶电视也是这种故障多吗

网友:
刚干就这么顺,是个好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