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bgp的路由器具有所有的公网路由吗?

楼主(2018-02-09):
如题

网友:
截止2006年,全球有49024个机场,如果每个机场之间都有直飞航线,那么世界航线的总和是:

49024 * 49023 /2 = 1.2 亿

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没有必要,世界上差不多95%的机场只有国内航班,而没有国际航班。

以中国为例,差不多就几大城市有国际航线,内陆地区如果出国,则需要通过国际机场中转。

BGP路由器可以看作机场,事实上只有国际出口对连的路由器、运营商之间的路由器才需要全球路由表(航线),运营商内部的路由器即使运行BGP,也仅仅需要知道国内的路由表(航线),如果需要到达国外,只需要缺省路由(0.0.0.0)指向国际出口路由器、运营商边界路由器即可。

网友:
你是指运营商的路由器吗?我来大概说一下运营商之间的关系,你可能就比较好理解这个问题了。
运营商之间一般有三种对等关系。
1,Transit:会提供Full route,也就是你说的所有公网路由给你,他就是你的upstream,你可以通过他访问整个internet。
2,peer:只提供自己以及自己客户的路由前缀给你。比如通过IX互联,有bi-lateral peering和multilateral peering,不过都是只发布自己以及自己所有客户或者部分客户的prefixes。
3,customer:你就是你upstream的customer。
运营商一般分为tier 1,tier 2运营商。
tier 1的一般都是一些国际性的大运营商,定义的话就是仅仅通过和其他tier 1之间settlement-free的peer关系就可以访问entire internet,而不需要购买upstream。
亚洲的话主要有NTT(ASN 2914),GCX(ASN 15412),TATA(ASN 6453)等等。
北美的话,Level 3、AT&T、Cogent等等比较多。
tier 2一般是一些地区性的运营商,也就是说在世界上部分地区或者城市设有pop,在当地通过接入一些IX获得本地区或者本国的一些local route,去访问本地区或者本国的internet。再通过购买一些upstream(IP transit)去访问其他整个internet。
pop之间的骨干线路上跑的一般都是去往别的pop的peer的流量,本pop访问其他地区或者国家的流量在本pop就交给upstream,而不用走自己的骨干,这样可以节省成本。
tier 2的运营商就太多了,也就不举例子了。

回到你的问题,如果你作为customer,你的bgp路由表可以只有一条默认路由到达你的upstream就好了,通过他就可以访问整个互联网了。当然了,你也可以接收full route。
如果这台路由器只是通过bgp接入一些IX,或者只是和特定运营商的private peer,那bgp路由表可能只有你的peer或者IX的route server的路由。

知乎小白第一次回答问题,纯手机打字。还望各位大哥轻喷并指正

网友:
如果收全网路由那还要做路由过滤干什么。策略也没必要做了。

网友:
反证法:IPv6地址那么多,一台服务器是不可能存下来的,所以BGP服务器不可能具有所有公网路由。

BGP设计设计初衷是减少路由表的大小,一个自治区域内的路由有OSPF协议路由的,离开了自治区域由边际网关路由器路由。

网友:
一般来说都会做路由汇总,不然的话上万条路由一般的路由器扛不住的   大多数情况sr只有默认路由 cr上会有本省的和默认 br会有全国的,至于全世界的路由还没那么高的权限,求大佬解答

网友:
读一下,cisco 出得tcpip路由协议和bgp设计指南(好像是这个名字) 就了解了。

kael的回答说对了一半,但是有些也没有涉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