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楼主(2018-02-09):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 X200 笔记本电脑,开机上电流,正常上电

发现是屏暗,这种情况一般是屏线不断线引起

一般是要换屏线才能解决

这里我说一下有一个办法不要换线,只人短接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就是在屏上的休眠、开关三极管去,短接就可以了

不过此法,机子就不能休眠了

网友:
一般还是主板上把LID改掉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很多

网友:
霍尔零件 爆掉了

网友:
我也经常这样修 不能休眠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