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指纹盖被压裂了 有没什么办法

楼主(2018-02-09):
iPhone6p指纹盖被压裂了 有没什么办法 现在指纹插上屏幕会往下拉,指纹也录不了, 各位大神有没什么办法修复, 可以搬到好的指纹上么,

网友:
这个好像有点难度  这个好像不能换 吧

网友:
这个就有点悲剧了,有可能是指纹识别模块压坏了,这个指纹和基带等是一套的,缺一不可。前两天一个客户摔裂了不过还能用,我让他凑合用这了有问题再说。

网友:
可以去华强北找找有人专门换指纹玻璃的

网友:
这个普通人都有难度

网友:
淘宝搜索指纹换色有惊喜。。。。。。。。。。

网友:
排线上的IC移到另一个指纹排线上就可以。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应该没有用了吧!!!!!!!!!

网友:
华强北有修复指纹的

网友:
我会,我弄过一个,这玩意太他妈费神了

网友:
太厉害了,这都能修好,学习学习,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如果IC没有损坏的话,可以进行换面修复的

网友:
这个好费神的,很佩服这些高手们。

网友:
有指纹功能可以换玻璃没有指纹功能 直接扔

网友:
都是高手,这都能换,我没有换过

网友:
撒个让天34太强3GV多做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热奥噶二或或或或

网友(2019-01-30):
不可以换的。是捆绑的

网友:
换呀,应该就是裂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