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PLUS 1.02接硬盘掉电重启,不接硬盘正常显示,IO检测问题

楼主(2018-02-09):
查SATA耦合电容、全板供电,都ok,感觉桥坏可能性不大,搜论坛此类故障帖,并整理成EXCEL笔记

未发现有可借鉴的维修思路,只能自己慢慢摸索了……

示波器对比PG时,发现桥的pwrok最先掉,比slp_s3都要早,查io条件,

发现IO的104脚12V检测信号有1.2V,比理论值高了0.2v,断开这一路检测,直接飞线12V检测到IO的5V检测,上电,5V检测的1V不知为何变成了3V,
再更换5V检测的下拉10K电阻,5V检测电压恢复为理论值1V,发现此时主板不再掉电重启了(店里的测试硬盘一直接着主板),进系统蓝屏7B了,判断修复

网友:
查了下,原来是ASUS的台式机主板

网友A:
写的这几个字讲得不明不白,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这几个字讲得不明不白,不清楚

IO的具体脚位写进去了,对着图纸,一目了然,记得加分

网友:
楼主整理数据的习惯很好,学习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搞。。。。。。。。。。。。。。

网友:
楼主不仅维修的方法好,整理资料的方法也是很值得好好学习的!

网友:
O的具体脚位写进去了,对着图纸,一目了然,记得加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