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凉霸1.5匹空调电源故障

楼主(2018-02-09):
日立凉霸空调突然不工作了。 刚开始晚上晚点开,有时也能勉强工作,而且有时还可以开到天亮,但大多数到半夜就跳掉了。故障现象为:面板没有一个指示灯亮。典型的电源故障。当时就怀疑电源控制板出问题了,上去摸摸觉得很热。为了确诊,更为了晚上能用上空调,因为这几天超高温,天天有40度以上的高温啊!我拆除盖板,打开电源盖。临时用一个12V的电脑电源风机固定在上面,进行冷却,哈哈!想不到果然有效!用遥控器操作一切正常。竟然度过了2天的高温啊!这时对电源控制板的故障也有点底了!基本上可以确定故障和5V、12V有关系!第三天中午开到1点多就彻底不能工作了。没有办法了,只好尽快  拆下控制板电源盒,仔细检查,同时拆下更换7805和7812两个三端,再全面仔细补焊所有焊点。哈哈!想不到一共花了几元钱,一个多个小时就 解决问题了呀!在此介绍给大家,以后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大神,为什么会想到 5v 12v 问题呢?

网友:
一般来讲控制板停止工作,电源是首选要怀疑的!既然是电源板,所以怀疑电压是必须的呀!

网友:
没有了12V供电源继电器得不到12V继电器不吸合,无法给压缩机供电造成的、

网友:
这个又是神马道理啊为何要检查这两组电压的啊

网友:
感觉你说的这个是虚焊引起的,特别是那个5V的三端稳压,它承受的有时候是从十多V的电压,降到所要的5V或者是12V,,加上你说的是高温,因此虚焊的成份很大。

网友:
好多空调的电源都是工频变压器的输出的交流电整流滤波后电压比较高,降压的方法都是三端稳压器,发热时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