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有电源 现代亮剑系列 型号 HY-SC400W的线路图 ...
哪位老师有电源 现代亮剑系列 型号 HY-SC400W的线路图吗?谢谢

楼主(2018-02-09):
哪位老师有现代电源 现代亮剑系列 型号 HY-SC400W的线路图吗?里面有两个集成块,LM339和CHN7500B.
谢谢各位老师!
现代
电源

网友:
找个有此芯片的的电源电路比对着检查就是了。
下列电路供参考。

网友:
益斋老师!太谢谢您了!有了这张线路图可以参考,方便多了!再次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