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530不认网卡

楼主(2018-02-09):
我这有台联想T530无线网卡正常,有线网卡认不到,换网卡还是一样。网卡晶振无电压,有哪们大神告诉下要怎么检测维修。

网友A:
供电+时钟+控制信号,三者缺一不可,无线网卡和有线是不样的。

网友:
直接改一个USB的网卡在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时钟+控制信号,三者缺一不可,无线网卡和有线是不样的。

3脚 LANPHYPC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没有电压,我测正常机器上是3.3,这个电压有什么作用,南桥部分模块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