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米4换屏幕盖板后

楼主(2018-02-09):
米4换盖板后屏幕一次,一侧有一块发亮区域,怀疑是背光问题,求助如何换背光?

网友:
直接把背光纸撕下来,LED的地方烙铁焊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咋不发个图片  找个好的背光总成换上去呗

网友A:
这是进液了吧?LED灯很少在侧面的,换个背光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进液了吧?LED灯很少在侧面的,换个背光纸

换背光对洁净度要求很高,估计是弄不好,没试过

网友:
清除OCA的时候搞进去的液体吧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安上,一定要注意背光干净

网友:
LED灯很少在侧面的,换个背光纸LED灯很少在侧面的,换个背光纸

网友:
一定要注意背光干净!!!!!!!!!!!!!!!!!!!!!!!!!!!!!!!

网友:
换个背光就好了  这个可能是擦oca干胶弄进去的

网友:
一定要注意背光干净!不然有点点。。。。。。。。。

网友:
530 用的太多了~~~~~~~~~~~~~~~~~~~~~~~~~~~~~~

网友:
处理不好问题多,还不如直接换屏,

网友:
换个新屏还快点!!!!!!!!!

网友:
接把背光纸撕下来,LED的地方烙铁焊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换背光放在 加热器上 加热一会 等固定的双面胶软化的就好撕下来了,

网友:
很简单,就是撕下来,焊一个上去。

网友:
我的mi4不知道怎么了 无限重启 刷机也不行

网友:
小米质量不稳定,配件参差不齐、之前上过当。前两天好的,后来花屏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所述,佩服,佩服楼主的精湛技艺

网友:
上面好那,,排线那个位置得小心点,,下面有双面胶,,

网友:
进酒精了把 换背光最快了

网友:
如师傅们说的,定个背光,很容易的就能换上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你这应该屏幕后面的反光纸搞皱了吧

网友(2018-03-22):
是不是用的530啊,拆开背光纸用无尘布擦干净就好了

网友:
加热取下背光板,换新的上就行了,小心才是关键的

网友:
我是新手才开始 学徒还不懂,向各位学习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除胶液进背光了。先烙铁焊下LED电路接头,再加热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