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40S电流走到0.25左右无显示

楼主(2018-02-09):
IBM X240S电流走到0.25左右无显示,在线刷BIOS总是最后报错,修过这款
笔记本
技术大神给点技导,万分感谢。
刷BIOS

网友:
是不是BIOS接触不好?809f有个可以焊死的座子,焊死再刷,我刷BIOS,可拆卸的BIOS座经常报错,我焊死了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
电压都有吗?

网友:
不显的时候,各电压ok不,复位有没,刷bios在线不行就焊下来刷

网友:
刷bios焊下载刷啊,不然接触不好,要是还报错就换个芯片吧

网友:
在线刷不行,后来拆下来刷了一个BIOS(X宝买的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