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G31T-M5主板 不可以软关机

楼主(2018-02-09):
今天维修一台海尔轰天雷G3老式机箱,客户说要求升级,原机2G内存 E5200处理器,客户要 升级成4G Q6600,讲好价格后开始清灰升级,然后给安装了WIN7 64位,关机时发现不能软关机,按关机后就立即重启,出现问题后首先刷BIOS不行,然后断掉所有前置排线,单独触发POWER在软关机也是一样立即重启,查了网上资料说设置BIOS里进入BIOS查“RME EventWake up”(PME事件唤醒),一项是否是“Enable”,如是,将它改为“Disable”。 但这主板BIOS里没有此选项。硬件问题IO和桥可能性不大,因为客户说在家时可以正常关机,一时不知道怎么办了。想到我只是清了清灰,想到清理CPU风扇时磕了磕,能不能是里面电路坏了,这时拔下CPU风扇排线后开机,关机时正常了。更换一个风扇一切正常。原来CPU风扇引起,大半天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心中一万只草泥马飞过。。。。。。。

网友:
查下 pson 是否调变呢?检查下I/O到桥的 线路

网友:
可能磕碰风扇的时候是的轴承有点卡,导致风扇电流过大导致的,记得主板没有风扇检测电流的电路。如果有图纸分析下就好了

网友:
原装主板很多CPU风扇坏引起不开机,可能是检测风扇电路不正常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