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900 平台cpu 跑码0c不开机

楼主(2018-02-09):
昨天接一工控板客户说刚买的不开机让我看下,不行就返厂维修。型号J1900 平台cpu、通电 跑码0c
本以为是cpu坏了但是看上去很新量了各时钟 复位都正常。让后就查I/O 发现有个0欧的电阻开路。还电阻后 点亮正常进系统!
照片和
后续补上
不开机

网友:
支持,我有个1037的工控板,不开机,自检都不过,上电CPU和南桥微热,电源指示灯和风扇都OK,还不知道哪里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