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三星330E43换I3 I5CPU还不行,1个小时内必掉电。

楼主(2018-02-09):
一台三星300E43 B820CPU坏了,换个I3的也掉,换I5的也掉,一般是用半小时左右掉,,后来找到一个B940换上去,好了。。。这么奇葩的问题。。

H55
太监HM70PCH,不支持哦

网友:
芯片组不支持酷睿的u,虽然能亮半小时必掉,主板设计只能用低端u

网友:
应该是用不了 不兼容

网友:
南桥是什么型号啊 !!!!!!!!!!!

网友:
HM70的桥不支持酷睿I系列,只支持赛扬、奔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