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 KB9012读写时,检验错误

楼主(2018-02-09):
联想E530 KB9012读写时,检验错误,EC换了两个新的,EC到键盘接口线路导通正常,多次检查接线良好不误,有没有遇到解决的,我服了

网友A:
线不能太长。。。还要单独接地线,主板还要通电

n73

网友B:
下次买一个离线转接板,拆下来焊上去刷,成功率更高点

n7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不能太长。。。还要单独接地线,主板还要通电

之前都这样弄没问题,就这次不行,线可能性应该不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次买一个离线转接板,拆下来焊上去刷,成功率更高点

大哥成本高啊,又不是经常写,之前买刷IT8587的还没派上用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成本高啊,又不是经常写,之前买刷IT8587的还没派上用场呢

买芯片时顺便买5元一个自行焊接的转接板,修好一个机器可以至少买20个,哪个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