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下技嘉z87x-oc的点位图和图纸

楼主(2018-02-09):
这个型号好像论坛里关注的比较少,手上有一块,12v短路保护,还没有修,先买了图纸点位图,分享一下。

GA-Z87X-OC r1.0位置图.pdf

GA-Z87X-OC r101.pdf

网友:
很好    支持你      新款主板好

网友:
我       也有的      ,修修看,是不是就只有12v短路

网友:
因为本人是小白,原来的毛病是不亮机,无时钟,开机debug灯显示19 15,然后淘宝买了图纸边学边修,但是再测电源管理芯片的时候,不小心表笔短路了pwm控制输出,连测试的cpu也挂了,好在是公家的东西,就当交学费了。cpu供电部分是电桥,就是集成了上下管和驱动。经过对比测量,电桥应该没坏,过了年买了电源管理芯片再继续研究。

网友:
高级版不好搞啊

网友:
为啥我只能给一个金币,不能给下载分啊

网友:
楼主已经不是小白了
cpu供电部分是电桥,就是集成了上下管和驱动。经过对比测量,电桥应该没坏,过了年买了电源管理芯片再继续研究。

网友A(2020-07-19):
我这款主板插电自动上电风扇转没有开机,用万用表量紫色5v电还有,并没有被拉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