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5MH2掉电

楼主(2018-02-09):
映泰TA75MH2的主板,通电自动开机,跑B2掉电,掉电后不能触发,断电,重新接上电源又是自动开机跑B2掉电。有那位修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这种现象可以先刷个bios试下,如果不行看下外设有没有问题,网卡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bios已刷过,网卡已取下,一样的。

网友:
主板通电自动开机,,这个不正常,修好这个故障先

网友:
IO换换看看,我记得我有一块跑B2的板子就是换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