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S5_ON和5Vs5_on是什么鬼

楼主(2018-02-10):
遇到一块广达的板子不触发,没有待机。3VS5由S5ON来控制,5VS5由5Vs5ON控制。这个5VS5_ON什么时候才发出来呢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我小白一个也想知道!

网友A:
应该是EC发出经过转化的信号控制开启桥待机供电的vccsus-3与v5ref-sus,触发前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EC发出经过转化的信号控制开启桥待机供电的vccsus-3与v5ref-sus,触发前就有。

惠普的AD_ID和AD_TYPE大概都是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