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1L屏蔽内存,板号:K501LX

楼主(2018-02-10):
   机型:华硕K501L
   板号:K501LX
   故障:上电,电流感觉跑不过内存
   维修过程:直接拆机,由于刚开始观察不仔细,先刷了BIOS,之后故障电流一模一样,发现主板有一点轻微进水,洗洗刷刷并没有腐蚀到什么料件,后来仔细观察发现水进到了内存颗粒的焊盘下面,将背面的四个内存全部拆下来,清洗干净后,没有一样的内存颗粒换,重做回去电流依然没变,这时就怀疑内存本身已经损坏,手头上没有内存颗粒换,就想屏蔽内存,上论坛看了看,目前没有人屏蔽这款机的内存,只好自己根据点位图来慢慢改,我目前所知道的屏蔽内存的信号一共有三个,USB_OC#,PCD_ID,DIMM_SEL,先改了PCB_ID的组合,发现不行,再看了USB_OC#信号是无效的,只好改DIMM_SEL, 当把配置脚位变成这样之后 ,外加内存上电电流有跳变,接屏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谢谢正好能用哈哈!!!!!!!!!!!!!!!!

网友:
好用,赞。困扰了很久终于解决了,谢谢啦

网友A:
感谢分享。 依据内容, PCD_ID 、USB_OC#应该都不用改, 只要将DIMM_SEL 的SEL0改为1(导通)、 SEL1=1 、SEL2=1即可,=1是表式导通的意思,这样理解对吗, 请指点下。

网友:
这个好。不用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依据内容, PCD_ID 、USB_OC#应该都不用改, 只要将DIMM_SEL 的SEL0改为1(导通)、 SEL1=1 、SEL ...

不是,在这里的1和0表示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意思,也就是上拉和下拉

网友(2018-03-17):
谢谢楼主,,,正好手上也有个这个机子进水的,。。。。

网友:
这要笔记起来
以后碰到就不用一个一个试了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ASUS的板载内存都可以改???

网友:
我有台K550也是内存不对,没敢动

网友:
技术厉害啊,都看不懂这些信号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ASUS的板载内存都可以改???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但是大多数都是可以屏蔽内存的,目前就知道三个信号是用于屏蔽内存用的

网友:
哇撒  还能这样玩   谢谢分享 !!

网友(2019-06-27):
收藏收藏,留着啥时候碰到了不用再去研究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哈下次少走弯路

网友(2019-09-06):
学习了  。。。。。。。。。。。。。。。。。。。。。

xpbzd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