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无奈拆解乐视3pro 具体型号X720

楼主(2018-02-10):
昨天我朋友一台乐视3pro在正常使用中突然关机重启,并且一直反复重启,就拿过来让我看看。我一看手机还挺新的,就看先刷机试试,结果一连刷了5个版本还是不能开机。
手机背面
拆机 先用吹风机加热屏幕四周边缘,再用塑料拨片从屏幕两边边缘开始划,要注意小心,屏幕很薄!
小心翼翼的终于拆开了。注意屏幕排线的位置,在显示座上面有螺丝和贴片固定。
完全打开后,分离完毕
最后再把主板上面的隔离层拆开,都是螺丝固定,下面是两颗黑色螺丝,其他都是一样的银色螺丝。注意区分记住位置。

网友:
国产机我最怕的就是拆屏 搞不好就破了,也许是我不够斯文的原因

网友:
没金币搞啥 根本不能用的 迅维维修完 太麻烦了

网友:
就这样就结束了吗? 都不讲过程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