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437开机红绿蓝的闪,就是不出开机画面

楼主(2018-02-10):
前天接到一个同行的本,DELL 3437的本,板号-DOE40-HSW-12314-1,开机屏幕红绿蓝白画面一直闪,但就是没开机画面,由于没有VGA头,只有MDMI的接头,外接MDMI可以正常显示,先拆出主板与屏,屏线,组装一次,现象一样,在TB上买原厂BIOS刷上,还是一样,判断为显卡坏,给同行报完价,直接换显卡,现象依旧,换屏,换屏线,还是一样,最后查电路,发现屏线接口的1脚DBC_EN这个信号为低,如图1,查到这个信号是由CPU出来,有个上拉排阻,换之,一样,现在不知哪的问题了,求解~~~~

dell 3437.pdf

网友:
量下3d3vs0有没有电压,看看还去了哪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