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M2D3M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02-10):
型号:联想CFM2D3M
故障;开机不显示,
经过测量;内存供电,VDDA_25,CPU供电也有,总线供电也有,唯独一个MOS管的D级有1.2V,
G级1.1V,S级没有电压,量了一下对地值不接地,那就不正常了,图纸真难找,找了整个淘宝和论坛都没有
这下懵逼了,此MOS管的G级连接一个小6脚芯片,估计是桥供电之类的电压,于是找了个CFM1D3M的图纸参考
结果发现元器件的位置号基本都一样,除了CPU供电芯片不一样,不管了,直接查

1脚EN,和6脚供电都正常,而输出的驱动信号只有1.1V,怀疑芯片坏,就找了个IH81M上的这个芯片拆了装上去供电出来了,

换的就是图中的U30小6脚芯片

附亮机图
年前最后一贴,明天就关门回去过年了,虽然有点简单。碰到此类故障的希望有帮助吧

联想CFM2D3M

网友:
这个行啊,找别图纸也能查出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