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PPSB-SFA DELL 360一体机 显示BIOS 24c64

楼主(2018-02-10):
在无线网卡下面    现在机器显示 红绿蓝 外接正常       就是这个bios 问题 有在修的  朋友麻烦 备份下 谢谢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找了好久了。。。。

网友(2020-04-20):
正好需要这个,有备份的帮忙发一下  谢谢

网友(2021-07-04):
修好了吗?

网友A:
没最后换主板了  都好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最后换主板了  都好久了

我这有4台这种机器,其中2台的故障现象跟你一样。我把主板装到能正常显示的机子的上测试证明主板是好的。后来又调换了屏线测试,故障依旧,我估计我这个是屏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4台这种机器,其中2台的故障现象跟你一样。我把主板装到能正常显示的机子的上测试证明主板是好的。 ...

屏红绿蓝是通电自检了 没接收到显示信息    把屏线接口出口 洗刷刷下试试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红绿蓝是通电自检了 没接收到显示信息    把屏线接口出口 洗刷刷下试试 吧

刷过了,涛声依旧。后来装了个xp得了,装其它的都不得,我估计还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