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笔记本系统做到百分之35-40之间就死机,

楼主(2018-02-10):
CPU是i5-4010u,重置coms没用,如果把系统在其他机子上做好装上就卡在欢迎界面。

pe进去正常,。。没思路。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假苹果本,系统怎么都装不进去 ,最后装的是win10还是win8(记不清了)  32位的,要安装版的,gohst版不认,卡界面。而且最后安装好,声卡网卡驱动打不上,最后改的usb的声卡网卡在里面,坑的一批,应该里面是把平板的板改装进去的,这种本还好多人去买,淘宝找到卖这种本的根本不管售后,一千多一台,那一次之后,这种假的本都是能不碰就不碰,搞坏了首先软件就解决不了

网友B:
换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先,别一条路走到黑

网友:
用硬装板的系统试一试,一些山寨机驱动不好找

网友C:
解铃还须系铃人,去淘宝问问吧!专用安装系统!!

网友D:
遇到很多,只能是UEFI的分区格式,然后装WIN10。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假苹果本,系统怎么都装不进去 ,最后装的是win10还是win8(记不清了)  32位的,要安装版 ...

没搞好,退回去了。,我觉得应该也是需要自带的系统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先,别一条路走到黑

换了很多,win7,8,10都试了。没搞好,退回去了。,我觉得应该也是需要自带的系统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铃还须系铃人,去淘宝问问吧!专用安装系统!!

赞同你说的,山寨货台可怕,没搞好,退回去了。,我觉得应该也是需要自带的系统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很多,只能是UEFI的分区格式,然后装WIN10。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

没搞好,退回去了。,我觉得应该也是需要自带的系统才行,
win10也装不上去,没搞好,退回去了。,我觉得应该也是需要自带的系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