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HD3主板 REV:2.0复活记

楼主(2018-02-10):
维修技嘉B85-HD3主板尚未成功,请论坛大神求思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5884-1-1.html
(出处: 迅维网)

很久以前维修的,当时乱修,差点挡料板了,今天无意间翻见。打算以现在的水平再试试修修,实在不行就当料板出来。
好下面开始介绍维修过程:
      1.测电压。发现内存电压高达2.02V,真高啊。找到内存供电芯片RT8120D,测量6脚反馈为0V,测量电阻阻值正常,那怪了,怎么电压会是0V呢。后来打对地阻值发现此脚短路,呵呵。立马换的RT8120D。立马内存1.5V出来了。接下来测量桥的两个电压分别为2.2V(正常应该是1.5V)和1.4V(正常应该是1.05V)都不正常,测量2_5LEVEL发现3.26V,不对啊,应该是2.5V才对啊,继续查找来源发现是IO的4脚发出来的VREF_25,怎么办呢?换IO?可是IO为IT8620E,手上没有这种IO。那只能分别把2_5LEVEL上的两组分压电阻改了。第一组改为10K和4.7K,然后顺利出了桥的主供电1.042V,第二组只改第一个分压电阻NR24,改为10K,结果分压得出1.469V。     2.补上原来拆掉的网卡芯片。去掉IO旁边的MOS名字脚OQ3,坏了,好像不影响,就不装了。
最后开机顺利跑码,亮机。。。

网友A:
没有IO换 ,换分压电阻也是个好办法,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IO换 ,换分压电阻也是个好办法,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

朋友,谢谢的支持,我有个 求助帖,请大师,你帮我分析分析怎么回事呢。华擎Z97X KILLER开机不跑码,反复重启掉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6281-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实在不错,没发现这么都修台机的,哈哈,,,,,,,,,,,

网友:
修得精!学习了!谢谢谢谢!学习!

网友:
现在是主板不太好修 很费劲 主要是收不起价格 顶多30 有的时候一块修了我3小时 很是无语啊

网友:
响应党号召,祝迅维越来越好,再创辉煌

网友:
后来打对地阻值发现此脚短路,呵呵。立马换的RT8120D。立马内存1.5V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