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B85K 无3.3待机

楼主(2018-02-10):
七彩虹C.B85K  无3.3待机   打对地阻值112  偏小一点    1117稳压发热

用可调电源  电流瞬间0.4然后降下来到0.08正常了  晕死  把电流调小

还是有点微短路     应该是电容问题
待机部分电容找半天都没有找到发热的电容也找不到短路
没办法只能找个电流大的3.3稳压

换个大的就好了

网友:
没修过这主板    台式机现在不怎么修了

网友A:
这种还可以换个大的MOS管降压,涨姿势了,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也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板3.3v的这个东西确实好坏,但具体原因确实没怎么研究过,都是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还可以换个大的MOS管降压,涨姿势了,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也可以试试                                    ...

由于不能在这个板块发帖,能帮我看看这个板子的问题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649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