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上电0.043不触发,天哪我到底是在修什么

楼主(2018-02-10):
同行拿来一个E530的笔记本,上电0.043,这个情况不拆机都可以锁定到待机以前了,理解为无待机或公共点未产生

好吧,拆机,测量,我去同行一直看着我搞,我TM战斗力瞬间掉了50%啊,主要是怕问题简单顺手解决岂不是他又要讲价....

好了,拆开测3、5V,果然没有

测公共点产生的条件发现条件不满足,P沟道管子G19V(应该是被电阻分压到至少小于14V才对)、D、S,DS的电压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找个图纸看了一下:

分压应该是8V左右,但实际小于14V肯定就能用了:

好了测PACIN,发现没有:

但是PACIN在这里是有的:

说明是电阻没拉过去,或被拉过去之后被后面拉低的,相关的电路如图:

以为断线了,飞过去3.3还是被拉低,拆了PQ310和pq313还是被拉低,测了下47K是有的,并且前面有后面没有电压,换掉还是没电压,那就只能是ACON的问题了,找到了这里一看瞬间懵逼:

这TM不是仁宝的点火回路么,搞什么鬼,瞬间被自己蠢哭了,点火回路说明有短路保护了,而这个上电0.0042也符合点火回路的套路,怎么就第一时间没有想到呢,打值发现公共点短路,别拦着我我要去找豆腐:

这块够大了吧
好了,断开检流电阻,电流表19V,2A瞬间发现待机上管供电19V电容短路,拆下来真没看到裂缝也没黑
在这里必须上图给某些纸上谈兵的大师证明一下我没有误导任何人,19V短路我就用19V,而且也不是我前面帖子里写的从19V1A开始尝试,一般我自己至少都是2A起的,看图说话:

我直接19V,2A,烧机立竿见影

没错就是这个电容,被套路了:

这里是主板板号:

差点翻车了,大家给点爱啊,加加分啊...........感谢!!!

 会员1341300鑫豆2025-2-9 02:25

网友A:
如果是上管击穿,直接19v电压直接过去后级的芯片就很难说了,电容短19v烧肯定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上管击穿,直接19v电压直接过去后级的芯片就很难说了,电容短19v烧肯定没问题

还是这个问题,客户给你的时候该烧的都烧了,并且绝对比你给的电流要大很多,经验告诉我们做事能直接就尽量不墨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这个问题,客户给你的时候该烧的都烧了,并且绝对比你给的电流要大很多,经验告诉我们做事能直接就尽 ...

别的机器有可能该烧的都烧了,仁宝的点火回路保护还是不错的,短路保护19v不会过来,还是悠着点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的机器有可能该烧的都烧了,仁宝的点火回路保护还是不错的,短路保护19v不会过来,还是悠着点好

2A其实已经是比较安全了,但是一般1A开始的时候是绝对的安全,如果管子击穿一般都是稍微给点电流就有温度,烧不出来的基本都是某些电容和板层

网友:
我擦,怎么会跑错板块,我醉了,有木有版主拉过去一下啊

网友C:
虽然写的不错,但是。。。。。是不是发错版块了。。。这样烧鸡确实是快,但几路pwm的上管,该测的还是测一下好,桥,cpu,显卡都挂在上面呢

网友D:
小伙子这是通病来着

网友:
好东西,谢谢分享,希望对我们新手有用。毕竟是初来的,像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
公共点短路

网友E:
看来修仁宝隔离还是先打值效力会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伙子这是通病来着

额,我一般是修不出来才去找通病的,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修仁宝隔离还是先打值效力会高啊

其实不光仁宝啊,就是现在这里活太少机器都修忘了

网友:
感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这个问题,客户给你的时候该烧的都烧了,并且绝对比你给的电流要大很多,经验告诉我们做事能直接就尽 ...

不是的啊   尽量以我们维修的角度来啊     不然本来后级芯片没问题的   被你折磨一干不就麻烦了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修过同样的几台!

网友:
现在修个笔记本真心不容易 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写的不错,但是。。。。。是不是发错版块了。。。这样烧鸡确实是快,但几路pwm的上管,该测的还是测一 ...

讲真,一般除非用到CPU我修机都会第一时间取下来CPU,而且管子击穿的机器烧了无数,如果电流限到2A就算管子穿了过去的电压也不是19V,我用了2个表试了,比较次的电压会被拉到1.xV左右,好点的表也是差不多1.xV,所以你说的只是理论,不信你试试

网友:
修E430 的机器不加电,第一就测试公共点是否短路,如果短路直接跨过公共点大电流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2A其实已经是比较安全了,但是一般1A开始的时候是绝对的安全,如果管子击穿一般都是稍微给点电流就有温度 ...

我觉得还是不要给太高的电压与电流,cpu或者显卡供电上管击穿短路的那种就冒险了

网友:
修之前先搜搜帖子

网友:
谢谢分享!短路要先查供电电容,故障率比较高。

网友:
仁宝的连锡点  是大爱  省了很多的麻烦

网友(2018-03-13):
谢谢分享,希望对我们新手有用。初来的,像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
厉害啊  码字的数量到时客观啊  那么的字 要多久才能介绍怎么多

网友F:
短路我一般接后级然后把cpu内存去掉然后一点一点烧机一般都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哈哈,,同行表示都有过同样经历

网友G:
楼主理论满厉害的 图纸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H:
当年公共点短路我也都是用19V烧的。直到有一次,我把CPU的下管D极当成了公共点,你懂的

网友:
19V直接烧,楼主你也是牛人,不怕被烫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路我一般接后级然后把cpu内存去掉然后一点一点烧机一般都能找到故障点

对的,烧短路有经验的都这么干了,比较安全,其实实地教的时候就说了,公共点短路先打各大电感的值,然后测公共点到各电感之间的值,再去烧鸡,我记忆犹新,当年我还以为我什么都没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理论满厉害的 图纸分析的很详细

感谢,我就喜欢分析电路,喜欢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H:
当年公共点短路我也都是用19V烧的。直到有一次,我把CPU的下管D极当成了公共点,你懂的

我用料板亲测,19v,2A直接给桥,桥烧了,1.5A都是好的,大家烧的时候如果没测公共点到各大电感的值建议1A起烧

网友:
修机器有个时候容易自己掉进坑里。。回过头想来居然这么简单。。

网友:
同行在旁边看着 战斗力瞬间下降百分之五十  讲的好

网友:
干维修的 有时候真是觉得修板子修的怀疑人生了

网友:
通病中的通病,这个电容比屏线那边的那个电容烧得更多,19V烧用手摸,不烫吗?手不起包?

网友:
谢谢楼主精彩的分享,  小白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对我们新手有用。毕竟是初来的

网友:
你这没养成 打值的习惯,走弯路了

网友:
应该不是上管击穿了吧。 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I:
主要是你思路不对 , 你也是东一头西一头 在修。要是别人都秒杀了

网友J:
你牛逼,弯路走的这么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牛逼,弯路走的这么精彩

怎么样,转折很突然,图纸分析很精彩吧,弯路让我瞬间掰直了,这样的帖子才能让新手恍然大悟,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要是你思路不对 , 你也是东一头西一头 在修。要是别人都秒杀了

要是别人都秒杀了这种话可以理解为是喷子嘴里说出来的,我旁边的学徒我怎么没看到他秒杀,贡献经验的人不管贡献的是多么简单的经验都远比喷要更有价值

网友:
老司机,666,思路手法还是非常老练的。

网友:
这机器通病 我也修了好几个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以为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结果一看是仁宝的板子  顺手去测了一个公共点  果然短路   前面的我都不去管了

网友K:
看了一下就是一个大电容 19v公共点的滤波电容烧坏了吧,一走了很多弯路,拿到主板第一时间应该测试全版主要供电有无短路再去分析下一步

网友:
学习了  加分加分

网友L:
这个机器不收300大洋怎么行 费了老半天劲

网友:
大短就排除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了一下就是一个大电容 19v公共点的滤波电容烧坏了吧,一走了很多弯路,拿到主板第一时间应该测试全版主要 ...

看个人习惯吧,一般很少去打电感的值,一是很少见到管子击穿不发糊的,二是目前修的大多数机器都没有仁宝这样的保护。各种维修方式对症下药才为最妥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机器不收300大洋怎么行 费了老半天劲

整个维修不超过半小时算费了多大劲啊

网友:
我现在有个e420无待机 电池可以开机 奶奶的

网友:
搞得也太复杂了啊  小问题的

网友:
这思路太清晰了  怎么感觉你是故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