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NOTE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8-02-10):
  开机可看到背光,就是屏幕无显示,不知道从哪查起啊,是不是查+-5.5V,在哪查呢?

网友A:
1.8,正负5.7还有阻值,如果是换屏,重点要检查是不是调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正负5.7还有阻值,如果是换屏,重点要检查是不是调件了

哪个脚是1.8和正负5.7啊,没换过屏,确认没有调件。国产机阻值不知多少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脚是1.8和正负5.7啊,没换过屏,确认没有调件。国产机阻值不知多少算正常?

放弃吧,这个不好修的。主要是没有料板

网友:
为什么国产机电路图显示座子没标1.8V和+-5.7V呢?

网友C:
大 伙 看 看 就 好     别 乱 传

网友(点评):
感谢分享,能不能问一下您用的哪款软件?

网友:
心思敏捷,分析准确,条理清楚,值得赞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 伙 看 看 就 好     别 乱 传

测了,+-5.5V都有,PWR也有。屏幕还是无显示。升压芯片出来电压是3.2V。

网友B:
还是无显啊,换屏也一样,哪位大神露个脸啊。。。。。。

网友:
1.8 3.2 rest电压正常,MIPI数据线对地正常,那就换屏吧

网友:
那就换屏吧!!!!!!!!!!!!!!!!!!!!!!!!!!!!!

网友:
国产机电路图显示座子没标1.8V和+-5.7V呢?

网友:
不显示测阻值。可以看到背光就不要测电压之类的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所述,佩服,佩服楼主的精湛技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是无显啊,换屏也一样,哪位大神露个脸啊。。。。。。

楼主解决了吗 看到了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看到了回一个。。。。。。。。。。

应是主板CPU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18-03-13):
心思敏捷,分析准确,条理清楚,值得赞赏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