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蓝屏重起 刷机报错9

楼主(2018-02-10):
苹果6P蓝屏重起 刷机报错9,是不是CPU得飞线了。不是硬盘的问题 换了也一样。

网友:
逻辑码片断线

网友:
谢谢分享故障 学习中谢谢分享故障 学习中

网友:
CPU到码片的数据总线问题,阻值400多,有700多的就不正常。要飞线。

网友:
感觉是是码片的I2C总线的通讯有问题

网友:
希望大师能指点下谢谢。。。。。。。。。。。。

支持 反对

网友:
同样问题报错9,刮CPU时刮大了点,暂存好像断线了,结果报错4014

网友:
希望大师指点。。。。。。。。。。。。。。。。

支持 反对

网友(2018-04-08):
CPU怎么刮开上层。

网友:
CPU到码片的数据总线问题,阻值400多,有700多的就不正常。要飞线,CPU.........码片

网友:
同一问题,我的也是刮开cpu飞线阻值正常,还是报错9.换了硬盘还是。硬盘阻值全部正常。3路供电都在,
  还是没用

网友:
牛逼,牛逼,我正当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先试哈再说

网友:
这个是要刮U了把,这个可要有技术含量啊,我栽过根头,回想起来历历在目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的程序,把主板放在显微镜下面看看,那个元器件有变形磕碰,就换掉。都排除后。最后在CPU飞线。实在是不行的话只能重做CPU

网友:
测量 逻辑码片吧  组织400多 要是高于400  CPU 免拆飞线

网友:
应该是CPU到码片的通讯线路有问题,需要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