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范了个严重的错误

楼主(2018-02-10):
客户的机器开机不充电,先换个充电芯片,NND忘了拿电池了,直接换了,然后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也没啥大事吧

网友:
这样太大意了 啊  没着火就不错了

网友:
冒烟了呗

网友:
这个也太那个了吧,内置电池,还懒得把板子拆出来,就这样直接换芯片,你也是够懒的。

网友:
这么刺激么

网友:
应该断电  上次修了个魅蓝  以为就补焊一线触摸座子  没断电  直接死了】

网友:
我需要金币,顺便路过帮顶!其实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小米5手机主板触屏IC有问题,坏了,我感觉好无助!

网友:
内置电池,还懒得把板子拆出来,就这样直接换芯片,你也是够懒的。

网友:
一般都是把电池拿下来再维修,LZ也太大意了

网友:
运气应该比较好吧,没有烧一大片。

网友:
真是高手,这样也能修好啊。维修的基本就是县断电,再拆解维修

网友:
还有过电源插着忘记拔直接换待机芯片的经历  然后你懂得……

网友:
NNN-B了,改天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
大意的LZ,现在烧成什么情况了?还能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
运气应该比较好,没有烧一大片

网友:
关键要细心,不能偷懒,有时候会得不偿失

网友:
我需要金币,顺便路过帮顶!..........

网友:
这,有点厉害了啊。想知道怎么换的

网友:
然后就烧了一大片么

网友:
新手又学到了,老司机开车也会翻啊

网友:
牛~楼主在维修时是不是想其他事情了 你懂得!

网友:
呵呵 应该还是不充电

网友:
不能偷懒,维修必须细心,翻过同样的错误,直接插电加焊芯片

网友:
楼主大意了,应该拆掉电池维修的

网友:
我需要金币,顺便路过帮顶!其实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网友:
回贴是一种美德回贴是一种美德回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666 你这操作给满分!!!!!!!!!!!!

网友:
上过一次当,

网友:
赚钱就行了。。赚钱就行了。。赚钱就行了。。

网友:
没烧一大片就算好的了....................

网友:
疏忽+经验主义错误,很多时候老手回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着急容易出错。电子元器件切记不要带电焊接和插拔。

网友:
直接烧机,肯定挂了,冒烟了,不过问题不大

网友:
学习一下,别人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验

网友:
冒烟了吗,,兄弟。。。该不会赔主板吧

网友:
豪爽的LZ,现在烧成啥样了?还能不能修好啊 ?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偷懒,就是在给自己少麻烦呗

网友:
不拆电池都可以换?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拿电池了,直接换了,然后就知道了,经常出现这个问题。要注意了

网友:
哈哈。高手也有失误的时候。引以为戒。

网友:
厉害了厉害了,有没有火花带闪电

网友:
养成习惯,拆开机第一件事,取电池

网友:
直接毛艳玲是不是,手机还是笔记本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