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 Rock H61M-VS4不跑码修复(发错区了。请版主转到主板维修区。谢谢)

楼主(2018-02-10):
一早客户提机上门,说前天玩游戏,突然死机,重开不显,试了两天还是不显。拆机上测试测试卡,可触发不跑码。报价客户接受开始动工。刚好硬盘存有这款板的BIOS先刷还是不显。只好一步步来测供电。当测得1.8V-PLL是3V(测试点VT9)不正常。实物测试点如下。

根据实物1.8V_PLL供电是PQ16(20N03)和U1018(AS358)构成供电部分, 为了省功夫直接把Q16更换,上电测试还是3V。问题应该在AS358和周围分压电阻。先测试AS358的3和5脚,0.46V,正常。测到7脚是10V, 8脚是12V供电。查看没有东西短接,省时直接料板换了358,上电测试1.8V_PLL的电压为1.8,说明已正常。取下坏U(H61板烧过我N个U,一般测试都是用坏U能触发能测试电压就行)上好的CPU和内存,跑码。再烤一半小时没问题修理结束。叫客户取机。附上官方BIOS

H61M-VS4(1.40)ROM.zip

官方1.4亮机BIOS

网友A:
楼主6系台板散客能收到150左右吗?。。。。

网友:
H61 二手板也便宜   可以收到150   什么地方

网友:
一般修板测试也是用坏U,1155 CPU太容易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6系台板散客能收到150左右吗?。。。。

100以内吧看情况。现在H61板坏多,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坏板垃圾佬45元收。

网友:
楼主牛逼啊,多谢分享!!!!现在修主板就知道刷BIOS,其它还是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