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来看看!接口有法改么?

楼主(2018-02-10):
原触屏的驱动线
就是坏掉的那个接口
15针的请问有热人知道是什么接口的么,有么有办法改成usb串口的?

下面这张是拆下来的小板 圈住的就是图上接口的两块板子
有没有大神提点下?

网友A:
上面这么多的接口,没有办法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么多的接口,没有办法改呀?

关键是怎么改 不晓得接口是什么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