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FM2矿机主板简单维修

楼主(2018-02-10):
故障现象如图 ,跑4F不开机,闲来无事,又是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矿机主板,所以把主板的各个供电都打了一遍。待机部分测量如图: 。上电部分测量 ,测量几个电压都正常,一般在供电、时钟、复位都有的情况下,跑码不开机首先排查BIOS问题,直接刷个BIOS,而后上电测试 ,代码跑AB,显示已正常点亮。附上修这款板子碰到的几个问题,如图:1、 ,该电压为PCI显卡供电电压,当该电压异常时,会导致插显卡通电断电。2、IO为IT8772E ,该芯片的电压检测异常,快要显示时反复断电重启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找了好久了。。。。

网友:
很喜欢楼主发的贴子!学习很多有用的东西!

网友:
别的朋友用上三板斧 一斧子 就跑吗了 ,还测量电压

网友:
还没修到过矿机,涨知识了,谢谢了楼主的分享

网友:
跑4F刷BIOS的,我这边已经遇到不下10片了,不过我们这边是B250主板

网友:
长姿势了    有图有思路    加分

网友:
楼主说的非常清楚   还有图有真相  值得学习

网友:
为什么没有上传BIOS什么新型号啊

网友:
感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刷了个BIOS 吗

网友:
        安慰一下下你!我想知道结局!!!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A:
这是新的东西,以后有很大的维修市场吧,这个主板应该是有保修的吧!楼主修新的东西都是游刃有余,手到擒来!佩服!

网友:
有BIOS就更好了,期待中。有BIOS就更好了,期待中

网友:
开机后,各供电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先刷一下BIOS 看看。

网友:
这个BIOS不太好找呀,维修就是要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新的东西,以后有很大的维修市场吧,这个主板应该是有保修的吧!楼主修新的东西都是游刃有余,手到擒来 ...

这个架构算不上新的东西,只是相比台式机做了一个小变动

网友:
还没修到过矿机,谢谢了楼主的分享,涨姿势了                         ,

网友:
刷了个bios就好了 ,但是楼主后面的附件说明是什么意思 是容易出现的通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