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A2248 不接信号线 有LOGO 显示 但 接信号线 却灰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2-10):
优派 VA2248 不接信号线 有LOGO 显示,但屏幕有点跳动, 而 接信号线 却灰屏? 屏是好的,测过。驱动哪里出问题? 固件一般不会这样的现象吧

网友:
先排除下固件,三星很多型号固件坏和你这个情况比较类似。

网友A:
直接更换个 驱动板试下 看 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更换个 驱动板试下 看 哪的问题

已经证明不是屏的问题了,是驱动板  现在要修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