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TR 150T-A1

楼主(2018-02-10):
板号为6-71-n1500-D02A 触发到0.35A掉电 南桥已经复位发出了 可是没有 独显供电和显卡的显存供电 请看图 PU16的15角根本就没有焊原件无法开启显存供电 在看图 显卡供电开启来自于U10 3V3_RUN 3V3_RUN受控于
3V3_MAIN_EN

那么需要有3v3_AON 通过电阻之连
3v3_AON受控于请看图
dGPU_PWR_EN#
直接于南桥发出

到EC没有接 那么问题来了 dGPU_PWR_EN#开启条件是什么  我已经刷过BIOS 更换南桥 故障一样

网友:
补充下 dGPU_PWR_EN# 一直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