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进PE都卡在windows画面

楼主(2018-02-10):
有台DELL笔记本电脑,待机电流偏大,经查是EC坏了,换了一个能亮机了,但进不了系统,不管是进windows系统,还是进PE系统都卡在windows画面,进度条不停的移动,并没有死机,拔下硬盘和一些外设也是这样,哪位高人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就请赐教,谢谢!BIOS也刷了几个也不行。

网友:
看看USB短路了吗?声卡和网卡有短路的吗?把键盘触摸这些都拔掉试试

网友:
戴尔什么型号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