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T-S2PT 卡C1掉电 挑CPU 通病!

楼主(2018-02-10):
这故障 以前前辈说过只是现在找不到那贴了。写个记录下。

E3200 这些低端U  卡C1  掉电重启 再卡C1 掉电 循环。
上E6700  可以正常点亮

圈圈小MOS管坏。更换即可。
这段时间连续碰到2个这个故障。发个贴 方便自己查找。

不用加分。

补充内容 (2018-3-30 22:14):
坏的小MOS管是 频率设定的

网友A:
修的多了什么问题都遇到,这个管子是管什么的啊?

网友B:
挑 CPU  +  C1   频率  时钟         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挑 CPU  +  C1   频率  时钟         不对?

低端的U  就卡C1掉电  高端的 就正常点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挑 CPU  +  C1   频率  时钟         不对?

那个信号是前端总线频率 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信号是前端总线频率 不对?

刚看了下图纸 是 频率设定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多了什么问题都遇到,这个管子是管什么的啊?

频率设定的

网友:
这个管子是怎样发现他出问题的呢?

网友:
心思敏捷,分析准确,条理清楚,值得赞赏

网友:
看完了对着图纸研究了一下 确实是总线频率设定电路

网友:
以前修这种故障板一般是换个CPU了事,LZ这都修好了,厉害了

网友(2018-03-14):
一般就判断CPU坏了!既然是主板坏,涨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多了什么问题都遇到,这个管子是管什么的啊?

终于知道了 , 频率设定的管子引起的怪现象, 以前板子挑CPU,不知道和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下图纸 是 频率设定的管子

,,,楼主有这块板子的点位图吗?

网友:
终于知道了 , 频率设定的管子引起的怪现象, 以前板子挑CPU,不知道和解

网友:
终于知道了 , 频率设定的管子引起的怪现象, 以前板子挑CPU,不知道和解

补充内容 (2018-5-25 12:15):
老大,今天我才看到,账号被人黑了吧,发这些回帖我自己都不知道啊,我晕,论坛被黑了还是账号被盗了,这也太无聊了吧,这账号难道有重复的。。。

ptmanager -3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